技嘉GA-M68MT-S2无CPU供电

楼主(2014-03-20):
      CPU电源IC是ISL6324A这个芯片,EN电压没有,电阻一端有五伏,分压的两个电阻值是正常的,PVCC和VCC有电压。芯片已经换过!!!求解

网友:
芯片坏了吧

chinafixRookie -4 楼主都说了换过芯片。

网友A:
你先查下桥发出的CPUVDD_EN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DQ16导通,拉低DQ1的G极,DQ1截止,VCC经过DR16/DR68分压之后的电压值转换为6323_EN作为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6323_EN现在为低电平,你先查下DQ1的G极电压值

网友:
按照时序啊 先查前面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IC  这个 我一直是个谜  看不懂

网友:
电源IC被拉低了  既然你换过了 那就排除了电源IC

网友:
不要忘记先查内存供电 和 VDDA2.5

网友:
这个板是单桥还是双桥?还是要按时序走,不能老在一个点在磨。如果双桥的,EN没有电压多数是边上的三级管给拉低了,单桥的话要按时序,IO或桥坏都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目测全板吧,PWM旁边最爱掉件了,打值。然后就按时序查,PWM芯片供电正常的话还要看VID,有高低组合就沿着EN脚跑!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不是电源管理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没修好。。而且2.5V好像也有吧,后来想想可能是没有PWOK的信号,,你换IO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下桥发出的CPUVDD_EN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DQ16导通,拉低DQ1的G极,DQ1截止,VCC经过DR16/ ...

谢谢,板已经拿 走了。。。下次遇上按你的思路弄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主要修台板没图纸,跑线路好多路不通

网友:
周围的电阻和电容排查,跑下电路

网友(2014-04-19):
我 插 我也遇到了  CPU 没供电  还有声音响 还像是电容的响声    有人说是桥虚焊 从值

网友:
EN开启是电阻上啦得到的,查一 下电阻

网友:
ic旁有几个二极管。你测了没有。

网友(2014-05-19):
刚接一块,有开启。1.2V,。准备换管理

网友:
没有EN就查没有EN的条件,分压电阻阻值变大也有可能,

网友:
好多种可能啊?板子不送走就好了,可以知道答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