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后在淘宝买贵的芯片慎重

楼主(2014-03-20):
这是在一家淘宝双皇冠家买的显卡显卡芯片是型号N12P-GT-A1,135元+顺风22元。换大的芯片有风险,150元打水漂,上机不保了,淘宝介入是扯淡

网友:
淘宝的东西本来就应该慎重的 下次找信誉好的 长期合作的

网友:
这要看,  买家信誉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时候是个人焊接问题引起也不一定,我也焊爆过几次贵芯片,不过我不怪人,都是自己造成,经过努力尝试,我现在不怕爆菊花了

网友:
这个需要信的过的芯片卖家,还需要做好承担打水漂的心理。

网友:
一直都是找自己信得过,长期买的店里买的。那样也放心,不是没有坏的,起码成活率80%-85%就满意了。

网友:
吃了好几次亏了

网友:
楼主在哪一家买的。大的件报价要报高点,算三个芯片的价格,加上别的费用

网友:
买芯片本来就没有质保  收到货发现有问题就直接退货或者换货,在淘宝也买了很多芯片了  除了买南桥遇到过测试的当新的卖  其它显卡芯片都买的全新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一颗坏的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很简单的方法:上机前,测量一下芯片上电容有没有明显的短路,如果没有,则按正常的芯片上机,如果做BGA后在线测量芯片没有明显的短路,再开机测试是否正常,这样基本上好判断芯片好坏。

许多时间是这样:芯片本身没问题,做BGA坏了。
芯片是翻新的,直接测量桥上面电容没有短路,但因为是翻新的,所以,芯片本身有缺限,即使做BGA成功也无法正常使用。

上机不保都成行规了,不知道哪个部门给他们的规定?
但如果都保上机,那么人为做BGA损坏,都让卖家赔吗,也不现实。

网友:
全新的芯片 一眼可以看得出的,做过BGA的 芯片基板都会偏黄,最近春天天气潮湿

网友:
买来的新片子记得用BGA 烤一下啊,上下温度100度,吹了几分钟再上BG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