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231显示器开机信号低电平通病

楼主(2014-03-20):
长城G2231
故障为:有时能亮LOGO或者背光亮,无图像。
经测量有时开机信号为低电平。比如,我通电不插信号线。背光亮(亮时开机信号为高电平)。等指示灯闪烁。插上数据线。开机信号上不来。一直处于低电平。
此机器这类问题的通病是5V转3.3V管下面有一竖排3个3极管。换掉其中坏掉的就好了。我就不拆机再附上图片了。(很明显的位置,遇到了各位就知道是那几个了)有遇到此类问题的看一下帖子就行了。好像是3个PNP三极管。(一般不全坏)这板主芯片为RTD2545.存储芯片为RTD2120,我不知道此款机器是否有其他类型板。
补充一下。我是测量了有屏供电的。刷过程序未过的。

网友:
5V转3.3V的通病

网友:
还没修道过这样的故障,学习了,遇到大多数是行场出问题的多

网友:
真的吗,我刚好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