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教你查出Windows7系统安装时间

楼主(2014-03-20):
Win7系统安装时间跟今后电脑运行的流畅度是有关系,其流畅程度与安装使用时间是成反比的。那么今后我们的系统变慢了,我们想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在安装系统的时间有关系呢?那么我们可以去查看下系统安装时间,具体该怎么查看呢?
  方法一:

  1、按下快捷键“Win+R”,在运行窗口中输入“CMD”,按下确认按钮,打开Win7的DOS窗口,如下图:

  2、然后在DOS窗口中输入字符串“systeminfo find ”日期“”,回车,稍等会儿,就可以看到当前Win7系统的安装日期和时间信息如下图:

  提示:如果直接输入“systeminfo”命令,回车后还可以看到更多当前Win7系统信息,比如系统名称、系统版本、制造商、配置、安全信息、产品ID、处理器、已经安装的更新等等。非常方便。大家不妨一试。

  方法二:

  1、按下Win+R的快捷键,调出“运行”窗口,然后输入下面对应的代码:【英文系统输入:cmd /k systeminfo | find “Original Install Date”;中文系统输入:cmd /k systeminfo | find “初始安装日期”】;如图所示:

  注意:需要注意的是上面命令的双引号为英文状态下的双引号,不要输入中文状态的双引号。

  ``````
      原文来源:win7zhijia.cn 如果还有什么故障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为什么没用?

网友:
貌似查的人不多

网友(2014-07-06):
Sir some file can not play how to play that files sir.

网友A:
哥哥,那个WIN键我咋没找到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那个WIN键我咋没找到

我去,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A:
那个WIN键我也没找到

网友:
可以哟,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WIN键我也没找到

win键就是徽标键。

网友B:
真无语 那个键就是 空格 左边第2个  空格右边第2个 有个4个小方块组成的图案

网友:
实际上哪种系统都是时间长了运行速度变慢。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说进开始菜单的那个呢

网友:
这个挺有意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无语 那个键就是 空格 左边第2个  空格右边第2个 有个4个小方块组成的图案

正解。要是一定要找“win”键,现有的键盘上,还真没有。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网友:
有用,记下了!!

网友:
测试过了,同样适用于WINXP系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