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不触发修好后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4-03-20):
hp4416s不触发是c601电容短路换后可以开机, 电流1.8左右点不亮,
经查图中红圈的电容短路0.02,取下芯片后测各电容阻值正常,主板上红点处为其中一电容对应的点,对地是短路的。

我用点位图查是1.8V供电(我不确定对不对)全外文的

主板是就是查不出短路点,其中主板上没有图纸中的L1006 R1002,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芯片已经换过故障相同

网友:
查上电时序,

网友:
如果确定短路,真不想这么麻烦就烧鸡试试呢。不然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