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113T 板号MBX-214 REV:1.1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3-20):
SONY PCG-61113T 板号MBX-214 REV:1.1 掉电求助。显示LOGO掉电,进BIOS也掉电,有时候可以到系统启动项选择处,也掉电,总之就是显示几秒钟就掉电。有时候掉多几次电流都不上去了,只有0.7几就掉了,再开又可以显示,又掉电,搞晕了。   bios刷了。断开温控的第四脚0欧电阻,稍有效果,不过几分钟还是会掉电。···· 附图纸,  有没有谁遇到过?   SONY掉电见到就烦。

网友:
显卡好像也有温控检测的吧 就···

网友:
掉电的问题说好修也不好修

网友:
这个板显卡坏的多

网友:
我怕这种问题,最难修了

网友:
Ce multi-conseil graphiques mauvaises

网友(2014-10-29):
这款真的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
检查下U15,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的小电没有出来

网友(2016-09-21):
我也遇到了一台,今天刚接到的,刚开始以为温度高,给顾客清了灰尘还是一样,我的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在装系统的时候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