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BIOS电池爆炸

楼主(2014-03-20):
今天接到一台CQ40开机不过内存电流到1.45A那就加焊北桥好了测试一天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天测试开机BIOS电池爆炸了没有关机我手动关机在开机电流到1.55A不开机那个高手指点下一我真没没有思路了

网友:
CQ40的电脑也是送钱的电脑

网友:
第一次 见到这种情况 ,

网友:
看一下电池旁边有炸掉的元件没

网友:
BIOS电池爆炸没见过,那得很大的电流吧,估计板子也得有损伤

网友:
稀奇古怪的毛病不少啊。

网友:
奇怪了!BIOS电池爆炸。。太牛了啊!BIOS电池本人做维修以来-从来没听过啊!

网友:
电池怎么会自动爆炸???

网友A:
              我没有遇见,期待高人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见,期待高人解密

你没受伤吧?

网友:
强,太强了,从没听说过这现象

网友:
不可能吧,必须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电池爆的,小心才行了

网友:
LZ怎么不发张图片看炸成怎样?电流那么高,应该有原件损坏了!直接拆机看主板伤成怎样吧

网友:
电池爆炸,是不是RTC电路的问题,查下有无原件击穿?

网友:
电池爆炸 不会吧  只会BGA忘记拔掉才可能爆吧

网友:
。。没见过,不过应该是二极管击穿了,主板给小电池充电了。。然后你懂的。。

网友:
BIOS电池爆炸还是第一次听哦,那得多大的电流呀,厉害

网友:
CMOS电池爆炸可能 与你昨天的BGA加焊北桥有关。爆炸以后你只能慢慢查主板了。祝你好运

网友:
我只在做BGA时没拆掉电池才会有这种现象,不过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自动爆炸?首次听说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听惯了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在听说这个,我突然淡定很多。

网友:
没有元器件烧坏

网友:
我测试了RTC3.3V拉低了应该是南桥坏了郁闷BIOS电池自动爆炸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会自动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