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尸还魂”修复HP MINI 5102无声

楼主(2014-03-20):
  一台HP MINI 5102无声,XP系统下没有小喇叭,确定声卡问题。拆机直接更换声卡无果,这才侧仔细查找电路,发现92HD75  PIN8 HDA_RST#=0,难怪了。这个信号由SB发出,在路测得阻值约70欧。如图:

   鉴于本机其它功能完全正常,且动SB存在一定风险,寻思有没有别的办法。呵呵,不就一RST信号么?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信号的时序应该和网卡RST接近,何不借用一下呢?打定主意动手,切开92HD75 PIN8外围电路,飞线到就近的网卡RST脚(PLT-RST),如图:

   装好开机,提示找到新硬件,装好驱动,OK收工。

同意楼主!
虽然我不懂,但是看到这么多喝彩声,我坚信一定是个好帖子,那就顺路起个哄吧……

网友:
大神能否分享,此芯片正常工作其他条件,只要供电和这个HDA_RST#的复位吗?O(∩_∩)O谢谢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就特么喜欢看版主发的帖子 简单维修 但是拥有高超技术  牛笔

网友:
这种方法很特别,如果声卡和南桥相连的其它几根线出了问题或者南桥内部的音频模块有问题了应该就没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善于“借”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思路准确 赞

网友:
声卡和功放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都可以,版主就是版主啊

网友:
接线之前是不是要割断之前的线路

网友:
声卡的复位电路开路,接好就修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思路缜密,技术功底深厚,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借,真借的又有技术又有水平,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真人才,这种方法都能想到,简直就是天才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呵呵,这招蛮新鲜的,记住啦。

网友:
res都可以借,不用考虑时序的吗这个

网友:
声卡的复位电路开路,接好3.3就行。只是给一高电平。

网友:
这个也行啊,太N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正好的认识到不管什么信号,不就是一电压吗

网友:
你题目不该叫“借尸还魂“应该叫”移花接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