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瀚视奇HK251驱动板不开机故障点

楼主(2014-03-20):
本人收过几个瀚视奇HK251的大液晶。其中一个在卖出的质保期内坏了,不开机,指示灯丝毫不亮。不仅指示灯不亮、不开机,而且没有任何图像显示,背光也丝毫连闪都不带闪一下的。也就是显示器压根就没有工作。我正好有个屏碎后拆下的全套电路板,替换法发现是驱动板坏了。上迅维网一搜,同样故障的还真有个。

帖子:瀚视奇HK251 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确定是驱动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3139-1-1.html

测量了下,故障板3.3V、1.8V很稳定,拿示波器打也没有丝毫杂波,按键板上开关键也有3.3V,因为我也有好的按键板替换了,所以也排除了按键板。排线呀什么的也都替换了,现在100%确定就是驱动板坏了。请回复的修友不要再回复无意义的“换电源板、按键板等等”话语了,否则鄙视你哦!
用编程器把2120的主程序、24C16都重新按正常的程序刷了下,还是不行。两个24C02取掉了(用好板试过了,取掉可以正常使用)也不行。24K的晶振换了不行;谐振电容暂时不考虑,因为我打的晶振波形很好。现在能做的就是把2120MCU换了试试看,可是这个极少坏啊。
请问修友们,有没有修到过类似的故障的,要怎么修才好啊?我可以把那个好的驱动板倒给他拿走行了,可是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板子哪里坏了。

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那复位没见你提起过......

网友:
楼上提到复位,需需确认。
有一样的板,对比法应该容易些吧,主要是关键点位置的动静态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