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过电容后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4-03-20):
显卡有几个电容鼓包,已换过,由于没有相同容量的的电容所以用的是3300微法的电容(是从其他旧主板的供电那拆下来的)代替,插主板开机显卡风扇转但是显示器无显示,我把显示器接到集显上能开机,请问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检修,知道的大神请指点迷津!!(主板是技嘉的g31显卡是七彩虹的A看256m 128位的型号不知道,大概是07年左右的卡pci插槽的,我还想问下假设显卡是好的,显卡和主板兼容吗?)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2个 1是拆的就电容是好的坏的?是不是有漏电?  2显卡虚焊,可能要加焊显卡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容量比原先大多少,差太多了不行。

网友:
多半是核心处问题咯

网友:
    用BGA   压下核心看看吗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显卡核算心问题。

网友:
你换的电容不是太对,要换比较近的,这是一点;
再一个是,要测量一下,显卡上供电电源管理的芯片,有没有电压,MOS 管的下管上是有没有1.几V的电压,若没有,你修到什么时候,也不能点亮、

网友:
提示下,有的板子上标的极性要反着来,查一下

网友:
建议换颗新电容。。华硕显卡GPU不是比较容易挂嘛。。。

网友:
显卡换电容不显示,一般加焊GPU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