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只要CPU一烫在开机就风扇报错

楼主(2014-03-20):
E420只要CPU一烫在开机就风扇报错 u2801 Q2801 Q2805更换  Q2801 Q2805短接C E脚一样会报错 屏蔽小板在这机子上么用!求解 u28011 2 15 16是有波形的 可电压只有0.几有人说是3.3不知正常不

网友:
看不报错和报错风扇那电压有啥不同。

网友:
              没有遇见啊,期待高手啊

网友:
我的也是报错 该查的也查了 真不知道哪的事

网友:
嗯。必须要有耐心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示波器 量下

网友:
等待结果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觉得 你该先测风扇电压有无变化。无变化,给风扇打点润滑油。先别想的太多了。

网友:
bios搞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