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

楼主(2014-03-20):
QDI的p4i848p,ddr 1内存没有2.5V电压。检测供电管Q47,型号3055。D脚3.3V,S脚0V,G脚3.65V,明显不对。周围没有短路。换管子,2.5V电压恢复正常。修理完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错!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种板子都该淘汰了,难点的故障维修意义不大,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B:
修老板子也能学到技术的,不过这个还真是简单的

网友:
那么难修的,今天算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都该淘汰了,难点的故障维修意义不大,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先拿这种板子练手吧。太难的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老板子也能学到技术的,不过这个还真是简单的

这次算运气好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C:
修板子的行情越来越没钱赚了,这板子修好了也淘汰没用了,扔了好几块,拆不到啥配件

网友:
呵呵,说的是实在话呀,这个行业也不怎么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板子的行情越来越没钱赚了,这板子修好了也淘汰没用了,扔了好几块,拆不到啥配件

就当练手吧。报废的板子场管已经拆出一大堆了,总算修好一个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固态电容、贴片MOS管了,老板子的那些用不上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