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几个电容就点不亮了。。。。

楼主(2014-03-20):
一块神舟G31 BG1(65W)主板,8个电容鼓包。不过还可以使用,换了电容之后。。居然上电,却无法点亮了!大神们教教我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1:线路弄断线了
2:电容焊反了
3你弄掉件了

网友:
测量电容两端是否短路??  哪儿的电容坏了,焊工不到位把

网友:
你量下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容量不要偏的太多

网友:
容量一样的。。也没有短路。。反了更不会的。。焊接还是可以的。。掉件没有的。。。断路检查了也没有。

网友:
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电容反了会炸的  ,掉东西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买得电容 容量   和 耐压值 标准 从其他 主板上 拆几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映泰的板跟你的一样,换CPU供电电容后不跑码,到现在没弄好,楼主搞好的话说一声。

网友:
跑码么,BIOS放电了么,量一下各处供电

网友:
可能是电容引脚空焊了,也可能是焊反了,掉件也有可能,换上去的电容是坏的,要么就是换上的电容不符合条件,代换条件是要容值和耐压值大于原来的,但也不能太大,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拆下来吹吹灰尘就不亮的也是有的。

网友:
我遇到两块这样的板子了,换电容后点不亮,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换电容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连线搭脚的,这个在换电容时候需要掌握好烙铁温度,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几十个才能遇见一个,你算运气好的。。这个我师傅是这么给我解释的,不知道对不对,主板电容鼓的情况下,那么主板一定是在滤波不正常的情况下工作,如果它没有直接坏掉,而是继续正常再使用,那么,你把电容换掉以后,和没换之前必然会产生供电上升或者下降的变动,于是就有可能直接导致元器件损坏

这个靠谱

网友:
当然我个人是建议你先放个电,把焊点处理干净,看看有没有焊点断线,有些滤波电容的焊点与数据线挨着比较近,更换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会导致断线。还有就是看下你电容正负有没有焊正确。刷个bios之类的。不然。。哎。。查查有没有元器件挂掉吧。。

网友:
极性上反了吧

网友:
把原来的电容上回去试试,能不能点亮,如果能,那就是你焊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板给弄断线的多

网友:
肯定是主板哪里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