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主板已经过了内存?

楼主(2014-03-20):
当主板上插上喇叭,装上cpu后,不装内存,通电听见滴滴的报警声,是不是可以很肯定的已经过了cpu? 然而我插上内存又没有报警声,内存条确定是好的, 大概有什么情况可以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点评):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主供电、SPDVCC……有示波器的话,测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看过 了,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

网友A:
过不过内存,用主板测试卡比较直观,具体方法详见测试卡说明书。
另外,INTEL的CPU与AMD有所不同。例如,AMD的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测试卡跑码显示内存不过的话,有可能是CPU故障(AMD的CPU故障率相对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不过内存,用主板测试卡比较直观,具体方法详见测试卡说明书。
另外,INTEL的CPU与AMD有所不同。例如,A ...

cpu换过,io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有检测卡最好了

网友:
稳压电源来回上下两次

网友:
用主板检测卡就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