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的疑问 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03-20):
自己改装高压条电源已经接好 但是开关脚需要用金属触碰一下灯管才亮    我需要把这个脚连在哪一端或者外接什么元器件灯管才会亮啊?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楼主,这样提问,大家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
你是说开启脚吗,可以在驱动板上找一个开机后才出的3V以上地方就行。顺便我是来看LZ的头像的

网友:
楼上对的  开机后出现的  头像不错

网友:
-10下载分,严禁灌水

wangshuai0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烧的有严重哦。。。希望楼主能改好哦。。

网友:
图不是太清楚,开关开了之后,找个3---5v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
按时序找个相应电压串接电阻接之OK

网友:
图片太小不完整,而且不完整。 根本就看不出哪根是ON。

网友:
高压板一般情况下1.2脚为供电,3为开启信号3.3V左右

网友:
找到3.3V电压点,再与GND点触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