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 电感对地阻值

楼主(2014-03-20):
前辈们,一般来说PWM电路中,都是通过电感给CPU负载供电,我以前也没去留意这些的。       CPU电感一般是对地阻值16欧姆到8欧姆左右,怎么造成怎么低的对地阻值呢 ???        我有几个HM55的板子最初对CPU供电电感地阻值是16欧,我换了CPU PWM电路的上下管,之后一些列过程,造成CPU供电电感都是80多欧,都弄不回16欧了,而且怎么会变成对地阻值偏大呢。   对地阻值偏大,说明什么问题呢 ,望前辈们分析与检修思路及解决方案。。。 ???

网友A:
电压能出来么,如果能出来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能出来么,如果能出来不用纠结这个。

有问题啊 ,  我想问对地阻值偏大或偏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啊 ,  我想问对地阻值偏大或偏小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芯片差异问题。

网友C:
能正常上电不就OK啦,不同的U供电要求都可能不一样叫呢。

网友:
      芯片不同,电感的阻止也不同,只要电压正常出来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芯片差异问题。

都把CPU 供电芯片以及上管取了   阻值还是 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上电不就OK啦,不同的U供电要求都可能不一样叫呢。

最开始阻值是16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