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零件知识简介

楼主(2014-03-20):
一. 电 阻

1﹒种类﹕
(1)        按制作材料可分为﹕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水泥电阻等。其中常用的为碳膜电阻﹐而水泥电阻则常用于大功率电器中或用作负载。
(2)        按功率大小可为1/8w以下(Chip)1/8w﹑1/4w﹑1/2w﹑1w﹑2w等。
(3)        按阻值表示法又可分为数字表示法及色环表示法。
(4)        按阻值的精密度又可分为精密电阻(五环)和普通电阻(四环)。精密电阻通常在Z轴表中用“F”表示。
2﹒电阻的单位及换算﹕
(1)        电阻的单位﹕我们常用的电阻单位为千欧(KΩ),兆欧(MΩ)﹐电阻最基本的单位为欧姆(Ω)
(2)        电阻的换算﹕1MΩ = 1000KΩ = 106Ω
3﹒电阻的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
(1)        电路符号﹕我们常用的电路符号有两种﹕

                         或

        (2) 字母表示﹕R
4﹒电阻的作用﹕阻流和分压。
5﹒电阻的认识﹕各种材料的物体对通过它的电流呈现一定的阻力﹐这种阻碍电流的作用叫电阻。具有一定的阻值﹐一定的几何形状﹐一定的技朮性能的在电路中起电阻作用的电子组件叫电阻器﹐即通常所称的电阻。电阻R在数值上等于加在电阻上的电压U通过的电流I的比值﹐即R=U/I。
6.电阻串联阻值为各电阻相加之和﹐如:Rx=R1+R2
7.电阻并联电阻倒数等于各电阻倒数之和﹐如﹕1/Rx=1/R1+1/R2        Rx=R1R2/(R1+R2)

色码以色带的形状绘记于电阻器上,一般有三种方式:
1. 三带式
三条色带即代表其欧姆值,误差一律为 20%。
2. 四带式
前三带代表欧姆值,第四带代表误差,此为最常用者。
3. 五带式
前四带同上,第五带表示损坏百分率。
下图所示色码电阻器及各条纹所代表的意义。

阻值算法:
   (第一条色码 ×10+第二条色码)×第三条色码的次方
例如:
     棕黑红金= (1×10+0)*10²=1000Ω,误差5 ﹪
      下图为各式不同材质之固定电阻:

可变电阻         绕线电阻        脉冲保护电阻

热敏电阻

SMD
电阻值算法:

      (数字一 ×10  + 数字二)×数字三之次方
例如:222
       电阻值=(2×10+2)×100=2200 Ω = 2.2 KΩ
尺寸:
Cap        0402        0603        0805        1206        1210        1812        2220
Size code(mm)        1.02×0.51        1.60×0.81        2.01×1.24        3.20×1.60        3.20×2.49        4.50×3.20        5.69×5.00

形 状        名 称        名称 略号        电阻        电阻值 范围         误差         温度系数

碳膜固定电阻器
CR FCR         1/16W ~ 3W         1 ~22M
2 % ~5 %
350~1300 ppm/ C

精密型金属皮膜电阻器
MF FMF         1/16 W ~ 3W         1 ~5.1M
0.5 % ~5 %
25~100 ppm/ C

金属氧化皮膜电阻器
M0         1/4 W ~ 10W         0.1 ~150K
1 % ~5%
100~300 ppm/ C

绕线电阻器
KNP         1/2 W~ 10W         0.01 ~10K
1%~10%
25~100 ppm/ C

绕线电阻器度(水泥型)
SQ         2 W~ 40W         0.01 ~150K
1%~10%
20~300 ppm/ C

保险丝型
金属皮膜电阻器
FR         1/4 W~ 3W         0.22 ~100K
1%~5%
50~200 ppm/ C

晶片电阻器
RC         0603 0805 1206         1 ~10M
1%~5%
100~200 ppm/ C

厚膜排列电阻器
RA         1/8 W 4PIN~14PIN         10 ~2.2M
1%~5%
100~250 ppm/ C

Power Wire Wound
Resistors
KNH         10W~ 1000W         0.5 ~150K
1%~10%
20~400 ppm/ C

Zero -OHM Jumper
Wire
ZO ZW         1/8W ~ 1/4 W         0
1%~5%

可变电阻器        VR         6 8 10
100 ~1M
20%
200 ppm/ C

二. 电 容
1﹒种类﹕按极性可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其中常用的有极性电容为电解电容和钽质电容。无极性电容常用的有陶瓷电容(又称瓷片电容)和塑料电容(又称麦拉电容)。
2﹒电容的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法﹕
(1)        电容的电路符号有两种﹕
                 为有极性电容                   为无极性电容
              +      -
(2)        电容字母表示﹕C       -    )   +
(3)        电容的特性﹕隔直通交。
(4)        作用﹕用于贮存电荷的组件﹐贮存电量充值放电﹑滤波﹑耦合﹑旁路。
3﹒电容的单位及换算公式﹕
(1) 电容的单位﹕基本单位为法拉(F)。常用的有微法(UF)﹑拉法(NF),皮法(PF)。
(2) 换算公式﹕1F=103MF=106UF=109NF=1012PF
4﹒电解电容(EC)的参数﹕电解电容有三个基本参数﹕容量﹑耐压系数﹑温度系数﹐其中10UF为电容容量﹐50V为耐压系数﹐105℃为温度系数。电解电容的特点是容量大﹑漏电大﹑耐压低。按其制作材料又分为铝电解电容及钽质电解电容。

   前者体积大﹐损耗大﹐后者体积小﹐损耗小﹐性能较稳定。极性区分﹕长脚为正﹐短脚为负﹔负极有一条灰带。常用单位为UF级。
5﹒陶瓷电容﹕(CC)
       右上边的电容为常用的陶瓷电容﹐其中有一横的50V﹐二横的为100V﹐而没有一横的为500V﹐容量为0.022UF。          换算223J电容为﹕
   22×103PF=0.022UF          “J”表示误差。
  6﹒麦拉电容﹕(MC)
      常用的麦拉电容其表示法如104J表示容量为0.1UF﹐J为误差﹐100V为耐压值。
7﹒色环电容(卧式)电容﹕
材料一般为聚脂类﹐体积较小﹐数值与电阻读法相似﹐但后面单们为PF。例如﹕
    (1) 棕红黄银        容量为0.12UF       误差为﹕±10%
    (2) 棕红金          容量为0.12UF
    色环电容与色环电阻的区别﹕色环电容本体底色一般为淡黄色或红色﹔中间部分又两端略高﹐而色环电阻一般两端隆起﹐中间部分略低。
8﹒电容常用字母代表误差﹕B: ±0.1﹪,C: ±0.25﹪,D: ±0.5﹪,F: ±1﹪,G: ±2﹪,J: ±5﹪,
K: ±10﹪,M: ±20﹪,N: ±30﹪,Z:+80﹪-20﹪。
电容值的标示方法]
     1.色码标示法
        关于电容的标示,有些采用类似色码电阻,用色码以表示电容量、误差及工作电
        压等特性。其中一种具五条色环的色码管状电容器,前三环表示电容量,第四
        环表示误差,最后一环为工作电压。
        例如下图:

电容量=(10a + b)X 10  PF
误  差  值(TOLERENCE)
F        G        C        D        J        K        M        Z
± 1 ﹪        ± 2 ﹪        ± 0.25pF        ± 0.5pF        ± 5 ﹪        ± 10 ﹪        ± 20 ﹪        +80 –20﹪
SMD电容﹕
SMD电容的换算方法(无法由外观辫认)计算方法与电阻相同其单位为Pf(10-12F).
      如:102      10*102pF=1Nf
注﹕   SMD电容在原包装时﹐即有标识电容值﹐拆封使用前必须先将电容值标识清楚﹐以免造成无法辨认﹒

三﹑二极管
1﹒组成﹕由单一的PN结组成。 电流由P极流向N极
2﹒类型﹕常用的二极管有整流﹑稳压﹑发光二极管。
          按材料分有硅管﹑锗管等﹒硅管导通电压为0.7V﹑锗管导通电压为0.5V
3﹒电路符号及字母表示﹕
       +   -                  +    -             +     -
整流二极管(D)            稳压二极管(ZD)        发光二极管(LED)
二极体具有单向导通作用

四﹑三极管
1﹒三极管的种类﹕PNP型和NPN型图型为﹕
                         c                                  c
            b                               b
                         e                                  e
               (NPN型)                          (PNP型)
2﹒三极管的极性﹕基极(b) 发射极(e) 集电极(c)。
3﹒三极管的作用﹕放大及开关。
4﹒符号﹕Q

五﹑电感
1﹒用字母L表示﹐在电路中的符号为﹕
2﹒电感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为亨利(H)﹐常用的有毫亨(MH)﹐微亨(UH)
3﹒换算公式为﹕1H=101MH=106UH
4﹒电感数值的认法与电阻类似﹐但后面的单位为UH。
六﹑用数字+字母代表的耐压系列﹕
  0H=5V    0J=6.3V    1A=10V   1C=16V     1D=20V    1E=25V   1H=50V
  1J=63V   1V=35V    2A=100V   2C=160V   2D=200V   2E=250V  2H=500V
  2J=630V  2V=350V   3A=1000V  3C=1600V  3D=2000V  3E=2500V  3J=6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