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g455开机电流到1.5无跳变

楼主(2014-03-20):
新手看看 老手莫喷哈 前几 天的时候接到了一张联想g455的主板  商家从外省发来的时候只有裸板 连个散热器都没有  前台的开单把主板给了我  商家自己也是做维修的 心想这机器难修了  拿到主板简单的看了下北桥上面有焊膏 也顺便打了下主板上重要测试点发现没有短路的  上电按开关了 触发了电流到1.5a 没有跳变 心想这是没有跑马嘛  AMD的cpu爱坏找了个来试试故障依旧 换了根内存还是故障依旧   真心难搞把自己之前备份的bios刷了个上去 故障还是依旧 想到也前修这机器的时候北桥也爱虚热风枪加到150度吹了下还是故障依旧   准备开始动北桥了想想也不对啊 北桥虚的话复位会跳啊电流也会跟着跳 这机器不跳电流很稳 想了想还是打通信把 桥到北桥的通信好的 在打北桥到显卡耦合电容对地也是好的  刚准备打北桥到cpu的 结果就发现了北桥到cpu主板被割了2跟线    尼玛机器肯定是被人做故障了好在没有去动北桥   把线补上 加电电流一路跳变上去了  拔电接外显  按快关 电流一路小跳上去了 联想的logo也出来了  到此维修完成    接到别人维修过的机器还是要好好的检查下主板啊

2625077408 -4 赞一个!够细心

网友(点评):
你说的HT总线不正常复位和电流会跳的是RS780的平台,这个平台不会跳的。

网友:
维修没学到多少.倒是小刀割哪不容易看出来学了蛮多了..心不细看来是不适合维修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赞一个。

网友:
真是够细心了,.心不细得走些弯路

网友:
可以呀 楼主干维修干多久了

网友:
看来修机,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总线的?

网友:
楼主很是细心啊   呵呵

网友:
有些手脚找不出来那才麻烦啊

网友:
估计是上风扇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