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充电故障。

楼主(2014-03-20):
机器:联想G430独显 板号:LA-4211P V:2.0
故障现象:
原始故障:单装电池或适配器均可触发,同时装电池与适配器,机器不触发。更换EC后,机器可以正常
开机。并能使用。
现在的故障。:
1、开关机正常。
2、关机充电正常
3、同时装电池与适配器,机器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大约工作4-5分钟。可调电源出现4.40-5.00A
的大电流(可调电源报警),大约4.00-5.00之间跳变4次左右。机器系统提示进入电池放电状态。但,
此时可调电源电流指示在0.46A左右。机器可以工作,直到电池耗尽。
针对现故障已经做的处理:
1、充放电管理芯片更换MB39A126PFV-ER
2、PQ32、PQ38、PQ5更换
3、PU8 LM393更换
4、重刷BIOS
以上元件均是从好的板子上代换过来的。把换上的,放到好的板子上,使用均正常。
故障很是头疼。没有一点思路了。为了学习,我把这个坏板收回来了。希望群里的朋友、月饼老师,赐
一点思路。我现在把此机器的图上传一下。请朋友们帮我看一下。谢谢。

联想 G430 LA-4211P.pdf

网友:
有好的板子就照着测量。

网友:
高手去哪了?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修过,兄弟该换下思路了,查下保护隔离的管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上次遇到的问题是一样。。。

网友A:
我上次遇到的问题是一样,不装电池不短,装电池有时候出现大电流,有时候有正常,最后换保护隔离管子后恢复正常。。。无语了,也是Y430的,好像一样

网友:
光板试试充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的问题是一样,不装电池不短,装电池有时候出现大电流,有时候有正常,最后换保护隔离管子后恢复 ...

管子都换过了啊
还是这样。很郁闷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吧,或者是保护隔离过流检测电路,不过我上次的却修到过此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 跟着学习学习 观摩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的 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