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式机主板跳线

楼主(2014-03-20):
平时台式机遇到的少,看到很多台式主板都有几个跳线,也不明白几个跳线的作用与不插跳线可以吗,不插跳线会怎么样呢           望前辈们讲解一下,.....

网友A:
跳线旁边一般都会注明作用,CMOS跳帽没插或者中间一个脚接地,清空CMOS信息,INTEL芯片组中,会造成不触发,AMD/NV芯片组中会造成无复位或者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旁边一般都会注明作用,CMOS跳帽没插或者中间一个脚接地,清空CMOS信息,INTEL芯片组中,会造成不触发 ...

恩 ,我只知道COMS跳线的作用,那其它跳线的作用呢?      有的主板有三个跳线的; 那其他跳线的作用呢...

网友A:
每块板子上的跳线功能,数量都不一样,板子上都会有标示。三根跳线的也多,CMOS跳线,USBPWR,PS2......你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你,也没有规定说三根跳线的一定就是什么功能,每个厂家的也不一样。

网友A:
有时候,提问题也是一门技术,不知道的查下图纸,或者百度,论坛等等!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块板子上的跳线功能,数量都不一样,板子上都会有标示。三根跳线的也多,CMOS跳线,USBPWR,PS2......你 ...

谢谢    但是我查过资料说是跳线是开关作用.     那你就说说USBPWR,PS  这个跳线是什么作用.        只是你举几个例子的话,我应该马上就能明白的 .

网友(点评):
USBPWR的就是USB供电是用+5V或是+5VSB,P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提问题也是一门技术,不知道的查下图纸,或者百度,论坛等等!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查过资料了,没找到我要的答案,只能问问你了

网友A:
插上跳帽,相当于是开关接通,取下来或者接地相当于开关断开,USBPWR:USB这个你认识,PWR=POWER电源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USB供电,USB供电在主板中有两种,一种是待机时由ATX电源待机VSB提供,另一种就是电源正常输出各路主供电楼由ATX +5V提供,跳帽的作用就是在5VSB +5V之间切换决定用哪路为USB供电,接到5VSB的目的是:支持USB鼠标,键盘开机唤醒。这里又要用到双路供电。

网友:
COMS跳帽比较常见,也比较重要,一般跳1-2脚,跳帽要有3-5V电压,否则主板不触发,跳2-3脚会清空CMOS,还有一种跳帽是INTEL原装板上才有的,没有电压,叫CONFIG,不用管他,跳1-2脚就好了,跳2-3脚或没有跳帽诊断卡会跑E9代码。其他的跳帽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但是我查过资料说是跳线是开关作用.     那你就说说USBPWR,PS  这个跳线是什么作用.        只是 ...

恩   你是说插上USBPWR 跳线就是开启5V供电,不插就没开启5V供电吗    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跳帽,相当于是开关接通,取下来或者接地相当于开关断开,USBPWR:USB这个你认识,PWR=POWER电源的意思 ...

恩   这个我明白了.    就是S3待机唤醒的5VSB   与整机S0电压5V的.      那如果是三根线,  1 与2针就是两路供电在待机与唤醒的开启吗?            而2与3针{接地}相连的话不是对地短路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恩   这个我明白了.    就是S3待机唤醒的5VSB   与整机S0电压5V的.      那如果是三根线,  1 与2针就是两 ...

抱歉,望大师分析说明一下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

网友C: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了你的看看上面标记的是什么,一二的看不见标号第三个应该是coms清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望大师分析说明一下

你要慢慢学,不要着急,先把一些简单的知识弄明白了,再往深层次努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慢慢学,不要着急,先把一些简单的知识弄明白了,再往深层次努力,加油!

大师那你回复一下我的问题啊,USBPWR 跳线 就是2与3脚插在一起不是对地短路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了你的看看上面标记的是什么,一二的看不见标号第三个应该是coms清除

USBPWR  跳线  1与2相连是开  ,那2与3相连不是5V直接对地短路啊    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PWR  跳线  1与2相连是开  ,那2与3相连不是5V直接对地短路啊    分析一下

你测试下对地的那脚用表笔打下阻值不就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