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SE 按开机按钮上电马上掉电

楼主(2014-03-20):
     本人新手一个, 翻了好几篇帖子终于修好了,这里要感谢下论坛哈,虽然我是花钱注册的这个账号

故障:上电就掉电,不插12V就不掉。
维修过程:全部是参考的论坛里的帖子,说干桥的有,说换电源管理IC的也有,由于干桥和换IC我这里条件有限。。  后面看见了一个帖子说断掉电源IC的EN,那帖子也没说到底修没修好,管他的我就下了个8855的PDF,看48脚是EN,接的一个小电阻。我就把它个拆了,看图一, 郁闷的是拆了这个小电阻果然像帖子里那样说的插上12V不掉电了,但是尼玛不跑码呀    我想是不是电源管理IC坏求了哦,哎,心想算求了不修了,后面不晓得是手痒痒还是咋的我又去放了一次电(最开始我就放过一次了),哈哈 意外就在放电过后出现了,跑码了  看图2,后续就是电亮了。。。   有点小意外这显卡花屏,看那客户换不换我这新显卡呢   修这主板才收50, 我感觉很亏呀

这么行运这都给你搞好了。。

网友:
           对了  刚开始CPU供电还短路,拆了管子又拆电容,怪的是拆了量都是好的呀,全部装上去又不短路了,郁闷啊 当练习焊锡技巧了吧

网友:
你这个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建议:多测试几次吧!你这块板子修一下五十,有的地方直接三十

网友:
台机板子现在不值钱啊,多了客户就不修了,买个二手的多方便,唉。

网友:
建议把该电容全换了……。

网友:
EN去掉可以点亮,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点评):
人家是去了电阻。。还有信号到的

网友A:
EN去掉怎么可能亮机,是不是楼主没说明白

网友:
求真相,太不可能了,EN去了怎么还可以,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去掉怎么可能亮机,是不是楼主没说明白

  是啊  你看图,第一张我不是去掉了么

网友:
楼主发这贴是想说,触发掉电可以尝试CMOS电池放电吗?
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我现在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4-07-07):
有EN信号,CPU供电芯片才会开启,从而才能开机!你连EN都让你去了,你着主板是怎么开机的!

网友:
应该是去了电阻后,直接就开启了EN 的信号了。。

网友:
恩,做事就要有耐心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的。 。

网友:
没有EN 信号如何能开启vcore啊。

网友:
没有依据呀,就这么修好了。只能说你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