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4890T-M2 上D945 蓝屏

楼主(2014-03-20):
这样滴,自检可以通过,
系统条时蓝屏,换原来的D820就能顺利进系统

网友:
可否有电容坏?一般在内存槽旁边或北桥旁边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故障,重新做个系统看看什么问题,也可以看看蓝屏代码是多少,STOP后面的数字,上网上搜索一下,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