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三代

楼主(2014-03-20):
HP三代大方型的主板  绿色的 - -型号没记过           到HP品牌页面定屏     外设全部拿掉过了 CMOS 清过了   电池有电   求维修思路  或者方案   BIOS刷过了  无用  跑品牌定屏   有木有通病啥的啊

网友A:
其他的外置设备你排除了吧,留意一下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外置设备你排除了吧,留意一下主芯片。

你说的难道是南桥 么- -

网友A:
嗯!还有的问题就是你下次有问题要求助,麻烦说清楚主板具体的型号,要不上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还有的问题就是你下次有问题要求助,麻烦说清楚主板具体的型号,要不上图片吧

H-IG41-uATX   REV:1.1

网友A:
键盘的NUMLOCK灯可否打得亮,如不能打亮,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的NUMLOCK灯可否打得亮,如不能打亮,换南桥就OK了

- -确认了  南桥挂了   o(︶︿︶)o 唉   提成么了  痛苦啊

网友:
是否修好啦?

网友:
代价太高  对方不愿意修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