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 REV 1.0B 无法关机 求助!~

楼主(2014-03-20):
AM2的主板,独桥集显。
客户反映:无法关机,就是关机黑屏后  主机仍然通电 ,风扇转。
经检测:关机后 无法断电。
1,主板能正常看机,正常进PE。
2,PE点关机后,主板和电源风扇仍然在转。
3,正常开机电压:CPU1.28V    内存1.82V  桥1.2V
4,关机后 CPU电压1.18v 内存电压1.80v  桥电压1.18v   接近开机电压  电池电压3.0V

相关数据:
PCI电压:
                未开机:  时钟1.7V左右     复位0V         无 3.3V电压    无5V电压
          开机:  时钟0V                     复位3.36V   有3.3V电压     有5V电压
关机(未断电):  时钟1.7V左右     复位0V         有3.3V电压     有5V电压
处理:
1,因为找不到官网BIOS 在本网找了个5.36的BIOS刷了  故障依旧。
2,手上没有新的IO 就在精英主板找了个同样的IO 换了  故障还没解决。
3,主板灰尘已经处理干净,也用热风枪 对个别芯片加温补焊过。故障没解决。
疑点:
1,桥温度微热,不算太烫,独桥容易坏,所以现在我有些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因为本人弄桥成功率不高。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一般都不弄桥。
请问:
  这种问题还有没有别的故障引起的 呢 请高手帮帮,或以前做过这样问题的朋友说下经验!

网友:
论坛上有这个图啊 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