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280开机卡LOGO 界面

楼主(2014-03-20):
看到这种问题,首先把所有的外设都拔掉。以免外设引起的卡LOGO。当拆到硬盘的时候,再 次试几发现可以正常进入BOIS 了 。说明没有问题了。难道是硬盘有问题吗,我手里有新硬盘,直接拆开一个新的。我从来不用旧盘测试机子,反正硬盘包三年 ,每次拿新盘一个月内送能卖出去。而且卖出去,一般都是宝一年。一般问题都不打。换了盘之后还是老样子卡在LOGO那个界面了 。
什么问题呢 ,这个要换南桥呢。《再检查完了5V供电,复位信号。》IDE 到南桥的信号得对地阻止也不短路。突然想到难道和引动硬盘一样,供电不足的时候也是比较卡机的。于是就找了个和硬盘接口电压相同的电压接在硬盘的接口上,以增加他的电流,后再接上硬盘,好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 接两个5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