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不一样 版型一样 程序直接代换成功

楼主(2014-03-20):
修了一个现代的显示器 , 问题是不稳定.  驱动板一会出on off 一会不出,  没办法  改驱动板吧   。结果用免刷程序的 ,还有通用的要刷程序的 ,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程序。   程序异常导致画面失真.最后没办法找了个2120l+2025 的版型一样的(原装主板是2120l+2545h),直接用原装的2120l取代2120l+2025的2120l   结果直接好了  哈哈。  因为忙没拍照 还望见谅。                                                                                                    总结:版型一样  程序芯片一样  主控不一样的驱动 程序可能是一样的!   情急之下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才知道可以代用

网友:
RTD2025和RTD2545的区别,就是最大分辨率不一样。

你只用19以下的屏,用2025没事。 如果用22的屏。你把分辨率打高。看看稳不稳定。

网友:
感谢LZ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我接收你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