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测二极管

楼主(2014-03-20):
我从网上买了一个胜利仪器的VC890C+
二极管档和蜂鸣档在一个档位,但要测二极管还要通过HOLD调一下, 蜂鸣档时屏显OL后面一个小数点,二档管档OL前面一个小数点,然后屏的右下角有个V字,测量二极管正向显示0.565.两针相接显示0.001 ,但不蜂鸣.
我问过商家,他说就这样设计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哪里没调好.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表,这个档位一个测试的是电阻值,转换后测试的是电压值。
测量二极管正向显示0.565.两针相接显示0.001 你这个应该就是测试的电压,只不过0V的时候蜂鸣器确实不响。

网友:
现在知道了。这种表二极管档测不出阻值,那个数值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