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F50老机无核心供电【容易被忽视的TON】

楼主(2014-03-20):
刚才修一台联想F50机器,开机0.30电流,无核心供电。
查芯片工作条件
①供电正常
②开启信号VR_ON正常
③反馈电阻正常
④查BST时,发现电阻PR220无穷大,换掉之后涛声依旧,电流一点都没改变

接下来换芯片,更换芯片之后还是一样的,把板丢一边,给另外一台机装个系统测机回来又上手修,再次看图纸时,发现第8角TON这个条件,之前有修过TON电阻变质的,表笔测量只有0.6V,芯片刚换了个新的肯定不会拉低,找了个200K电阻换上,通电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修复!

网友:
TON很少注意的

网友:
确实很少注意这脚,而且不熟悉的还要靠PDF来查它电压是否正常,经常就嫌麻烦不去查,看得出楼主很细心

网友A:
ton接多少伏,能将200k电阻烧掉,分析形成的原因是过载还是电压突变,这个故障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有时候修复故障后分析故障形成的原因,这才是我们技能提升的王道。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TON是什么作用的,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究竟需要哪些,是每个脚都需要吗,还是至少需要哪些?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TON是什么作用的,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究竟需要哪些,是每个脚都需要吗,还是至少需要哪 ...

是用来设定芯片的工作频率的,以适应CPU的工作要求.

网友:
金典的电路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n接多少伏,能将200k电阻烧掉,分析形成的原因是过载还是电压突变,这个故障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有时候修 ...

板子很多地方都有氧化,可能机主使用环境比较潮湿,电阻两端也是暗暗的,应该不是烧掉的。

网友C:
TON这个信号是从那地方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N这个信号是从那地方过来的?

公共点经过这个200K电阻,到芯片的第八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TON是什么作用的,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究竟需要哪些,是每个脚都需要吗,还是至少需要哪 ...

除了上面的,还有就是VID了,这几个是必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经过这个200K电阻,到芯片的第八脚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TON基本没注意过,下次得注意下了

网友:
维修还是得累积经验啊

网友:
这个TON设定脚还是挺重要的,供电 开启都有了就应该去查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上面的,还有就是VID了,这几个是必查的

vid信号怎么查,怎么判断,说是高低组合,具体怎么高低组合?谢谢

网友:
每次看帖都有新的经验  新的思路  ton以前还真没怎么注意

网友:
电阻 正常变质的少,估计还是进水

网友:
以前还真很少注意这个呢,下次要多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