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通病

楼主(2014-03-20):
今天接同行的海尔T6 故障为开机不显示 ,按开关电流上到1.63 然后掉到1.4多 CPU供电电压为0V,检测3V 5V都有 开机IO的POWER0K电压5V也有,网上有人说PR171问题导致电压偏低 我检测PR171两端电压正常,于是怀疑NEC大电容问题。于是拿疯抢拆下,换330电容4个并一起焊接 结果开机还是不亮CPU仍然无电压。于是有并接6个330电容 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把CPU底座的旁边有一个电容标示单没电容原件 我再在这里补一个上去 结果开机点亮 很是奇怪 加了6+4个电容都不行 加那一个就OK 我又把随后加的那6个取下,开机仍然没问题。看来还是厂家省略的那个电容对主板有影响。电脑已经装好测试2天没问题 所以不能上图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电容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现在好多问题都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