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长城花屏显示器一例

楼主(2014-03-20):
在发贴之前首先感谢论坛李璇同学。是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修好这块花屏显示器。显示器是长城18.5的宽屏LCD显示器,是客户拿到电脑城去别人说没有维修价值了,于是我就收了过来。就算修不好,里边的电源板驱动板也还有利用价值的,收来是这样 打开一看驱动板超级芯片有的脚腐蚀了,我想肯定是这个引起的,于是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用风枪加焊了一遍, 装上开机故障依旧,于是换了块通用驱动板,结果依然是花屏,我想这屏肯定没救了,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上论坛来发贴求助,看了很多回复以后,觉得李璇同学的方法可以一试,于是又重新拆开显示器,找到他说的那两个地方接了一根专用线路板补线的铜线再把升压芯片加焊了一遍, 然后装上开机,居然OK了, 在论坛求助了这么多次,这次终于得到效果了,在此在次感谢李璇同学,看来论坛力量还是强大的。

网友:
求看李同学的原帖地址

网友:
这个是屏型号,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明基的,也是飞线到屏上的玻璃线路就好了,正常使用3年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看来还挺可靠

网友:
厉害啊
果然高手学习了

网友B:
谢楼主分享,如能再详细具体一点就更好了,哪个点与哪个点断线,具体点,再来个高清图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C:
求细节,楼主能把维修当中的细节描述的更具体些吗,它对我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
我也有块DELL 18.5的  重影屏  确定是屏电路 或屏的问题   我也去试试

网友:
厉害!以前遇到过不会修,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还可以。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楼主分享,如能再详细具体一点就更好了,哪个点与哪个点断线,具体点,再来个高清图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9643337这里边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细节,楼主能把维修当中的细节描述的更具体些吗,它对我很有用的,谢谢。

你可以看这里边,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9643337

网友:
正好有一个AOC18.5寸的与楼主的问题一样,有空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明基的,也是飞线到屏上的玻璃线路就好了,正常使用3年了。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品牌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可以。不错赞一个

网友D:
知道飞哪根线的确是高手

网友:
晚上没本本修   按照 李璇 朋友的办法  我的DELL 18.5显示器  OK了  ,在此谢谢楼主的帖子,和那位指导我们修好的李璇朋友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飞哪根线的确是高手

多亏论坛高手指教才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