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221166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4-03-21):
长城E221166驱动板一个管子烧坏了,看不到是什么型号的了,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电压转换的吧 类似于1117

网友:
1084一类的东西,先拆掉,输出端打一下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1117-3.3V。

网友:
有没有程序    发一个来哇

网友:
是个DC-DC转换,1117或者1084之类的,先拆了,量输入是多少,如果是5V,换成3.3V的1084或者1117

网友:
输入 是5V

网友:
左边一角和电源端输入5V是通的,应该是一个5V转3.3V的东西

网友:
楼上正解,5V转3.3

网友:
都说了,注意要先测有没有短路哈

网友:
菜鸟一个,电路只懂一些皮毛,楼主上说的不知道如何 测量

网友:
我网上查了一下,1084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1084三端稳压器,5v入3.3v岀

网友:
大神求解,我们也想知道

网友:
用117-3.3v换掉

网友:
5-3.3低压差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