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book air 1304无待机多重故障曲折维修,让我明白不要相信对地阻值,相信实...

楼主(2014-03-21):
接客户机器,macbook air a1304,客户交代,是放在那里1年多没有使用之后,就开不了机。
接到手上,马上通电测试,无待机,苹果电源头指示灯不亮。
1,        拆机,主板外观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地方,无腐蚀,主板很干净。
2,        测量主板各个电感,没有短路现象。
3,        通电测量,按以往的经验,首先从苹果电脑的最独有的芯片IC ,充电管理芯片,ISL6258下手。
4,        检查充电管理芯片U7900 ISL 6258 工作条件。
(1)    主供电 2PIN DCIN,15v,正常。
(2)    电源检测 3PIN ACIN 3.7V ,正常。
(3)    电源好信号 14PIN ACOK ,低电平。不正常。故障点在这里。
5,        从故障点 电源好信号 14PIN ACOK ,低电平。这路进行检查。
(1)   检查连接线路,看图 从ISL 6258 的第14PIN,出发,CHGR_ACOK经过马甲变成SMC_BC_ACOK,进入IO U4900,于此同时与上拉电阻R5084相连。还与R6902相连。
(2)   从图分析最佳故障凶手,先排除最不可疑的,IO,理由一,搞他是个大工程,先简单后困难,第2个不可疑,R6902,要拉低电压还需经过长途跋涉。经过1K电阻拉低电压除非后继对地短路。第三剩下的,只有最可疑的R5084,这个可是能源的桥梁。
6,      测量关键点,ACOK对地阻值400多欧姆,正常。看到这个阻值,可以初步判断,上面分析的是正确的,上拉电阻10K电阻R5O84的问题。测量他阻值正常有10K,能源桥梁没有坏,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能源出了问题。果然查询PP3V42_G3H_SMC这个关键点出了问题,低电平。第二个故障点被找到PP3V42_G3H_SMC。开始追查PP3V42_G3H_SMC故障点 这路电路问题。
(1)  这路电路正常工作电压是3.3v待机电压。是最关键的待机电压。
(2)   测量改点对地阻值300多欧姆正常,可以初步排除由于负载引起问题。
(3)   从源头开始追查,从电路图得知该信号是由8脚的转换芯片U6900的4PIN输出。
(4)   测量U6900关键点,供电 6PIN 15V正常,反馈1PIN 正常。开关信号 8PIN 0v低电平不正常。第3个故障点被找到,开关信号偏低。导致无PP3V42_G3H_SMC输出。
(5)   追查U6900开关信号电路,测量对地阻值500多欧姆初步检查算正常吧。
(6)   根据图纸分析,此开关信号,受控与Q6990的 2PIN 5PIN,此开关信号,要为高电平,必须Q6990的 2PIN 5PIN其中任何一个为低电平。相当门电路的与门。查询两个关键点都为低电平,那么现在最有可疑的只剩下,上拉100K电阻R6990,和电容C6691。Q6990,查询R6990阻值正常,电阻1脚供电正常,那为什么到2脚变低了,该点的对地阻值500多欧姆应该是正常的吧,很纠结,不管那么多,用切线法,直接把Q6990 6PIN切断,测量还是一样低电平,看来最后的,故障点只有一种解释了,那就是这该死的C6991有问题了,把C6691去掉。测试有电压了,10v马上把切断的Q69906PIN连接上。测试PP3V42_G3H_SMC该点3.3v出来了。电流变待机变了0.01了。测试电源好信号ACOK,3.3v出来了。很兴奋,但是又很失落,因为苹果的电源灯始终还是没有亮。

7,      追查ADAPTER_SENSE关键信号。按照以往的经验,直接对比较器这路电路开始
(1)    查询比较器U6990工作条件。主供电5PIN 0v不正常,测量阻值500多欧姆,其他的暂时不查了,直接从主供电开刀,根据电路分析此供电 由 P沟道MOS管Q6940而来。测S点有15v电压 测G点10v电压。按照P MOS管特性这种条件应该具备导通,但为什么没有导通呢?只有一种解释了Q6940不良了,不管那么多了,直接一条线让SD导通。
(2)     继续测试比较器工作条件,测量比较器U6990,脚位 1PIN 7V, 3PIN 0v,4PIN 7v,5PIN14v,比较器工作原理,输入正极高于,输入负级,输出高电平,反过来输出低电平,但测量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明显不正常,只有一种可以解释,比较器损坏,更换比较器,熟悉的电源灯亮了。
(3)     接着电流自动跳变,修到这里我懂了,断电,接屏幕,熟悉的苹果白屏界面出现了。
(4)     经验花了4个多小时写完,很久没有发表经验帖子了,由于本人表达水平有限,帖中写的不明之处,请各位友友多多包涵。希望大家有空多多发表经验帖子,大家一起分享。
                                                                                                    2014年3月21日
                                                                                                    Smzlwan

macbook air a1304 820-2375-a.pdf

macbook air a1304 820-2375-a.rar

macbook air a1304 820-2375-a l9400 2g.rar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 楼主下次图片文字排版好点就看着不累了

网友:
一年看不见个苹果 ,不修

网友:
没修过苹果,有次接了一台也不敢修!没信心

网友:
都一样的,只要看得懂电路,会分析电路就会修,没有什么困难的。

网友:
Q6940既然是P管,G极10V本来就是截止的,楼主是否有误?手机看不清图

网友:
Q6940 P管,低电平导通,这里的,低电平,不一定是要0v电压,而是G级电压小于D级电压他就可以导通,D级输入16v,G级10v电压完全具备导通特性。所以判断 Q6940 P管不良,直接一条导线拉过去。

网友:
这边很多苹果,大多不会修,一放就半个多月,也不敢拿来吃

网友A:
楼主你所的那个P沟道的还是N沟道的。P沟道的G级10V本来就不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所的那个P沟道的还是N沟道的。P沟道的G级10V本来就不能导通的

Q6940 P管,低电平导通,这里的,低电平,不一定是要0v电压,而是G级电压小于D级电压他就可以导通,D级输入16v,G级10v电压完全具备导通特性。所以判断 Q6940 P管不良,直接一条导线拉过去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
看来很多人对P沟道导通条件不理解啊

网友:
苹果的先要把绿灯修亮了,然后再去搞其他的。绿灯都没亮动其他的没用。

网友:
比较器工作原理,输入正极高于,输入负级,输出高电平,反过来输出低电平,这句话不太懂 LZ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我的是强制关机后不开机了,现在是Q6940没有导通,我短接了,但是我的比较器是1脚7V.3脚有10V,这个怎么办,10脚正常时0V吗。

网友:
4脚正常是OV,低电压,你这是,输入正极大于负极,输出高电平,你要查输入的正极,3脚电压,

网友:
苹果修的少,系统装的多

网友:
苹果很少修

网友:
请问8楼是在哪里呢,有这么多苹果修?可以 发 这里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