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遇到一个难修的电源

楼主(2014-03-21):
有一个金达电源 绿线5V电压有 通电 风扇就是晃荡一下 请问是哪里的故障啊 里面有个热敏电阻导通 是正常现象吗 谢谢 给解决一下
电源

网友:
先检查输出电路部分,看看是否有短路。
不好查的话就先把输出电容全换了。
热敏电阻导通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不详细。。。造成些问题故障太多

网友:
断开5V其他旁路电路部分试试

网友:
接个灯泡。查查-12V那的1K电阻。

网友:
输出电路部分的电容,三脚整流管

网友:
我的电源换输出把线换坏了 也是风扇转一下 保护灯泡亮 一闪一闪 的 电源是主动pfc

网友:
真的很难修的电源!楼猪脑袋进水了~既然遇到了就好好聚聚!
罗圈沟风
有建议你就发 没建议也不要损人 人品不要有问题

网友:
电源输出短路,检测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
典型的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建议去版块汇总帖找相关的看下
同意楼主:
5.0
雷动九天
同意楼主: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找一下吧

网友:
这是电源的保护动作,再检查下外观,是否有零件异常,再强行启动电源,检查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下载一个电路图再修吧

网友:
保护了吧,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