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er,硬盘灯插反了会烧主板吗

楼主(2014-03-21):
都这么说,是不是真的,我这也不敢用板子试啊
硬盘

网友:
只有可能灯不亮

网友:
不会吧,但灯不亮,我以前也弄错过

网友:
你说的是机箱面板前置的灯吧?指示灯线插反了不会烧主板。它的供电是直流,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特性,插反了不会形成通路。

网友:
应该不会的 最多不亮

网友:
这两个也能插反?

网友:
机箱前面板上的硬盘灯接反了不会找烧的,二极管有单向导通,只不过接反了不亮而已!SPEAKER就不好说了,之前遇到客户直接把蜂鸣器插到USB的供电和接地,结果你懂得......
小白看电脑
喇叭相当于一根导线,烧东西是肯定的

网友:
不会的,没影响。

网友A:
不会的啊 灯不亮

网友:
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只会不亮,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不会吧,但灯不亮

网友:
肯定不会啦 用螺丝刀短接两个都不会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