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 945GZT-LM 主板接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4-03-21):
这个电脑问题是这样的,刚开始客户拿过来开机没反应,用螺丝刀短接F_PANEL上的开机针也没反应,但测得开机针上有4.7V左右电压,于是我干脆在主机上短接ATX接口上的绿色与地线,马上开机了,但过了几秒钟我闻到有烧焦的味道,立马断开短接,然后将主板全部拆开,灰层扫了下检查没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再接电源还是不开机,于是我简单地跑了下电路,再测键盘芯片的时候发现可以开机,再试结果可以正常开机了,等我把主板全部装好,进系统发现接上的PS/2键盘可以用,但USB和PS/2的鼠标都不能用,插U盘也不能用,灯是亮的,鼠标灯是亮的。我进了PE系统USB和PS/2的鼠标也还是不能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了USB的数据线对地值没

网友:
打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短接不能开机,你强行上电可能是把什么元件烧了,你先找到这个烧坏了的元件。

网友:
我也想过了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但如何判断数据线对地阻值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发现,虽然可以开机,但过了几分钟,电脑会死机,键盘卡死了。

网友:
查I/O到BIOS、南桥的LAD线路。。。。。。

网友:
我感觉刚开始是主机有小的短路,然后强行开机,小的元件干脆就烧了,所以可以开机,但也还是不正常。是吗

网友:
IO问题 或者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换一个立马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IO和南桥都有可能,但IO几率比较大

网友:
IO 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能有

网友:
联想板子看下CMOS设置

网友:
当 点不亮主板首先用手摸摸 有没有芯片发烫啊

网友:
楼主威武阿.....强行上电....不烧个什么芯片就怪了.......估计本身这个主板就有不触发的故障.....打usb对地阻值。。。短路的话。。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时钟没有到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错哦

网友:
查一下USB的PS2的5v正常?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吧

网友:
查查USB供电芯片,一般为8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