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迅维360T怎么烤不动这个显卡呢???

楼主(2014-03-21):
曲线如下:
上    165  185  215  225  230  233
下    165  185  225  245  260  275
红外120  130  130  140  140  140
时间 60   60     60   40    40     20
不知怎么搞的,最后第六段的温度没执行,可能是机器没设置好吧,这种显卡大家是怎么烤掉 的呢?

网友A:
可能是2倍铜的原因,烤长一点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2倍铜的原因,烤长一点点时间

这个板子里的铜太厚是吧,我保持了好长时间,都心惊肉跳了,最后还是没推动,这是第三次了,是否底温不够啊。这种显卡你用的什么曲线?

网友B:
最后一段温度上部调成245,时间调40,放心不会爆

网友:
这种显卡好像烤不动、不过好了????

网友:
上温太低了。我CF260.做这种上温都是250

网友(点评):
上部233死也拿不下来啊 250 245我的350T也不怎么好拿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C:
260的温度   5分钟时间

网友:
台式机的显卡我也烤坏好多   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段温度上部调成245,时间调40,放心不会爆

好的,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60的温度   5分钟时间

260的温度是上部还是下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0的温度是上部还是下部呢?

上部

网友:
技嘉卡就是“壮”我还留着一块老古董6600GT馁

网友E:
我的是最后一段上220下260,50秒左右拿下,不过不同的机器所需温度不同,这种显卡要的温度比南北桥高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最后一段上220下260,50秒左右拿下,不过不同的机器所需温度不同,这种显卡要的温度比南北桥高点哦!

我的第五段是上230下260,保持了有一分半钟吧,推推还没动,就不敢烤了;另一块显卡和这个差不多,但不是一个牌子的,就能烤的动,这种会是带胶的?还是板子散热太快了?搞不懂了~~

网友F:
这个显卡本身芯片上面就背了一个金属边框,焊接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温度被金属边框吸收了温度没有传到到芯片下方,焊这种芯片最好多保持一会,或者拿测温线塞到芯片缝隙里面看实际温度,实际温度到230度左右才能化。
你的曲线温度设置的有有些偏低了,上部最好设置在245度。第一段温度最好多保持一会。

网友G:
我的360下面的风嘴拿掉了,找了个最大的上风嘴放在下面!我搞动了!上温度是235,下面265,要持续点时间,上下风嘴要离显卡近点!供你参考!

网友:
忘了说,我用上245,爆了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卡本身芯片上面就背了一个金属边框,焊接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温度被金属边框吸收了温度没有传到到芯片下 ...

我爆过几个了,上风245对于这个片子不会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360下面的风嘴拿掉了,找了个最大的上风嘴放在下面!我搞动了!上温度是235,下面265,要持续点时间, ...

你是说,下部的风嘴要大,我也有个下风最大的,是否底温还要高才行,我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