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267(945GCM5 V2)主板 04代码 不稳定 求助

楼主(2014-03-21):
一块 MS-7267 VER4.2(945GCM5 V2)主板 诊断卡  跑04代码 , 该板不稳定, 偶尔会一切正常, 有时不插内存 ,诊断卡  显示e0代码, 更多时,是 插不插 内存 都显示04代码  cpu换过 内存换过 bios刷新过  内存 sda、sck有短暂的码波 spd 电压正常 各路时钟频率 都正常  各路电压都正常  至此 维修再无 思路 特来求助 大神们 请来 指点1 、2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3-22 11:44):
维修进度更新:  刷新过bios 后  有了新变化 诊断卡 插在 pci 第一个 槽里  插不插 内存 都显示04代码 显示器不亮  。 诊断卡如果  插在 pci 第2个 槽里 不插内存 显示e0代码 ,插内存 一切正常了 我奇;了怪了

网友:
MSI板北桥虚焊问题居多

网友:
第一,查查CPU周边的小元件是否有虚焊,掉件
第二,查USB插座后,是否有5脚小IC,此件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A:
先测量内存槽的地址线阻值,看是否有断线跟阻值偏低的,一般是北桥内部虚焊导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时钟电路,你测量一下时钟电路是否正常,尤其是102,330排阻,3.3V,1.2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P/S2的供电472排阻看看

网友:
维修进度更新:  刷新过bios 后  有了新变化 诊断卡 插在 pci 第一个 槽里  插不插 内存 都显示04代码 显示器不亮  。 诊断卡如果  插在 pci 第2个 槽里 不插内存 显示e0代码 ,插内存 一切正常了 我奇了怪了 怎么好像是 pci 1 槽 有问题了 那当初 不插 诊断卡 也是有问题的啊 哪位大侠 知道 指点 1  2  让兄弟明白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内存槽的地址线阻值,看是否有断线跟阻值偏低的,一般是北桥内部虚焊导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时钟电 ...

3.3v  1.25v  ???这是 在维修 那块主板 啊?? 兄弟 你先搞清楚 再说 好吗?

网友:
3.3V  1.25V是时钟芯片供电

网友:
你主要测的是时钟芯片给内存的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