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给我分析一个这个NC8430高压板怎么定义

楼主(2014-03-21):
万用表测得:1、2同一脚
                   3、4同一脚 和半圆连通

               用万表黑端接3、4脚
一、本本没用VGA输出时
                正常状态下,1、2脚19.27V       5脚5V     6脚3V     7脚5V
按下自动调亮Fn+F11,1、2脚19.26V       5脚5V     6脚3V     7脚0.03V
                 待机睡眠下,1、2脚19.53V       5脚0V     6脚0V     7脚0V
二、本本只用VGA输出
5、6 脚在三种情况下都没用电压产生

网友A:
。。万用表一个接地,一个量,对地的就是地线,另外两个一起的就是供电,一般还有两根,一根开启,一根调节,别的还有指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一个接地,一个量,对地的就是地线,另外两个一起的就是供电,一般还有两根,一根开启,一根调节 ...

我有一个万表测得的各种情况下的电压,可否作下判断

网友:
2楼正解,按着对比测吧

网友:
还有脚是空的,具体定义你可以去网上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万表测得的各种情况下的电压,可否作下判断

可以,主供电一般两根,三根的也有,电压为19V左右,地线一般也两根,也有三根的,打下对地就知道了,主供电在高压板上一般喜欢接保险或零欧电阻,注意下就看到了,一般这个保险容易坏,开启电压一般是3V,亮度调节要小点,默认的一般两V左右,,另外指示灯的电压一般3 5V吧。。没留意。。

网友:
感觉1。2脚是电源。。3.4脚是地。。剩下的就是控制和亮度调节了。。。另外外接VGA输出时是关闭内屏的。。没控制电压是对的吧??。。

网友:
刚开机到进系统之前,会有几个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分辨率,这时应该可以测到控制,亮调应该是7角吧,供电和地就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