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BIOS

楼主(2014-03-21):
Y460  BIOS  Y460  BIOS

网友(2014-07-04):
什么显卡  不说清楚 刷了 就不显示了

网友:
板号也不写一个!怎么下嘛?

网友:
进系统黑屏是Y460的bios通病么

网友(2017-07-17):
没有牌号吗,都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2018-09-08):
谢谢了    正好需要
刚才下完,试了刷完后机器连电都不加了,有把原来刷回去,和本来的毛病一样,次BIOS程序是坏的,请慎用

网友(2021-08-15):
啥软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