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笔记本4330待机电压高

楼主(2014-03-21):
手里有一个宏基4330笔记本,故障是待机 电压高0.12,开机正常显示,如果不插屏,电压0.05,插口连接的原件有一个Q32换过,
现在还需要查什么元器件呢??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么》? ,
补充下,现在想知道为什么待机电压会0.12,正常不是0.05么,还有就是只要插上电源,屏幕会闪下就黑了。

网友A:
大虾们忙啥呢》帮忙啊,小弟新手,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4-3-23 16:30):
郁闷了,,发回来的新EC安上,故障依旧,还得继续找。

网友B:
看不懂你求什么,开机都正常显示,你求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求什么,开机都正常显示,你求什么……????????

待机电压高啊!

网友C:
待机高看看后续电路有没有微短,点得亮得机器一般不去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待机高看看后续电路有没有微短,点得亮得机器一般不去管

客户返修的本子,返回来查到了Q32短路,开机掉电,现在好了,可以点住了,但是待机电压偏高,感觉是不是还有短路的件,想问大家还应该查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客户返修的本子,返回来查到了Q32短路,开机掉电,现在好了,可以点住了,但是待机电压偏高,感觉是不是 ...

你插电瞬间看看 是不是有了屏供电了  如果有查查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电瞬间看看 是不是有了屏供电了  如果有查查来源

嗯 对 就是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会的我都查了 ,就像 附近的供电,麻烦给个思路,应该怎么继续,谢谢

网友E:
可能是转换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转换电压提前出来了,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明白,转换是通过什么转的?

网友:
精益求精,精神可贵。

网友:
二级电压可能提前出来了、或者是上次修的时候改过线路导致的。待机高你管他干嘛。做维修的不必在乎那么多吧。

网友:
转换电路,就是对已有电压,通过MOS管、IC电路等将电压转换成适用的电压与电流的电路吧?!

网友:
单插屏线试试 如果待机还高的坏可能是屏线 正常的话再接屏试试  一步步排除

网友:
t待机芯片热吗,看看是不是IO短路

网友:
另外你也要看看吗的,那个Q32是干

网友:
待机电流吧,电压??

网友:
屏供电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待机高都一般是io坏,或是不该有的电压有了

网友F:
高就 高呗 是不是 换的元器件 阻止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就 高呗 是不是 换的元器件 阻止 不对

换的对,表笔测量了。

网友:
感谢各位回帖朋友,现在我查到了D18两端都有3V,怀疑EC 出来的BKOFF#信号问题,因为现在去掉D18和安上都一样,所以认为还是EC的问题,我又重新发件了,希望回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屏的电路都看了吗

网友:
待机高可能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插电池了吧,大锅

网友:
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虾们忙啥呢》帮忙啊,小弟新手,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4-3-23 16:30):

问题解决了,是主板的Made 的a线面断线了,一个从EC出来的SUSP信号控制线,这个问题师傅发现的,关于这个师傅也发了一个帖子,大家可以查一下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