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4-03-21):
前几天修的CQ40的笔记本,AMD的,这个机器就是北桥问题,在本地拿了一个测试的北桥,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桥,说的好听点,因为不是我修的,不然我就掉个全新的,换完之后不认无线网卡了,换网卡,换系统不行,准备拆开主板看看的,后来顾客急着用,就让他先拿回去用了,还没几天就回来了,测试的果然坑爹,于是换了一个全新的,换好之后无线网卡立马就能用了,看来北桥出问题也会导致无线不能用。

网友:
AMD的认不到无线北桥问题多。。。

网友:
顶起\\\\\啦啦啦

chinafixRookie -8 严禁灌水

网友A:
北桥也会导致不认网卡啊  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
又一次 重做北桥   也不认网卡   之后就一直只家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也会导致不认网卡啊  求高手分析下

有只可能呀

网友:
北桥跟无线网卡有什么关系 求解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二手桥

网友:
果断贪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也会导致不认网卡啊  求高手分析下

看看这个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也会导致不认网卡啊  求高手分析下

这个你可以在图纸上看到。无线网卡的两组数据线是通过四个电容耦合到北桥里的,DV9000  DV6000 TX1000 TX2000   AMD主板都是连到北桥的

网友:
原来AMD芯片组的无线跟北桥也有关系,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竟然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AMD无线挂北桥  inter挂南桥

网友(2014-07-21):
原来AMD芯片组的无线跟北桥也有关系

网友:
无线网卡不能用,改个USB进去就行了,换桥多麻烦,不成功,还陪一个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