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3-21):
接到一台苹果A1260的机器。故障为不触发。拆机发现电源接口灯是亮的。主板有待机开关有3。3V高电平。
从图片上看有几个测试点RSMRST_PWRGD 有3。3V 开关SMC_ONOFF_L有高电平3。3V。 PM_RSMRST_L复位信号也有3。3V  。VPLT_RST_L这个信号为0V不知道是不是不正常这是南桥给IO的,PM_PWRBTN_L这个信号为3。3V高电平,按开关时会有一个3。3V到0V跳变。还有就是SMC_RESET_L为高电平,可是按开关时南条就是不发出PM_SLP_S3_L信号,

网友:
苹果机  没修过 不知好修不

网友:
我看到你这个电路和普通的机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如果你说的那个限号不出来的话 其他的几个信号都出来的情况下一班只有两方面 一个是开机芯片 I/O还有 南桥 你可以尝试去查一下啊

网友:
苹果机  没修过

网友:
技术啊,没碰到过你这样的板过来学习

网友:
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把IO链接南桥这个电路断开,看南桥发出没,有可能是IO拉低了这个信号。

网友:
老款pro都有通病了

网友:
换了两个南桥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2014-07-06):
直接告诉我,不上电,那个电压没有,看你的意思12v没有是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触发。有图纸贡献一下。

网友(2014-08-06):
南桥,开机芯片晶振都可以查一下啊

网友:
学习下苹果怎么维修

网友:
加焊EC不能代换{里面含有资料}

网友:
这么好赚的钱  楼主你怎么能还给客户呢  呵呵 下次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
待机先出来3.3吧

网友:
碰到类似问题  这个可能有通病的

网友:
嗯但 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还望有高手角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