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100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4-03-21):
宏基3100 不开机,3.3V 5V都有,待机0.03,按开机键就掉到O.01 怎么检修啊  我是新手,求大神们指教,谢谢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看图纸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先量量一些电感 或者电容 看看那里短路

网友B:
是不是按一下,电源灯亮一下就闪了,南桥没有工作吧

网友:
查查IO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C:
查开关信号有没有到EC,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桥

网友D:
南桥EC是否有起振  主板有没有短路都需要注意

网友:
PL12 PL13阻值76   PL10  432   PL9  15    PL3  PL4  104    PL6 162  PL3和PL4是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先量量一些电感 或者电容 看看那里短路

PL12 PL13阻值76   PL10  432   PL9  15    PL3  PL4  104    PL6 162  PL3和PL4是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一下,电源灯亮一下就闪了,南桥没有工作吧

灯不闪的。

网友:
大概估计毛病在ec那块吧

网友:
大家给我看看查EC哪些地方

网友:
楼主不要这样嘛,想多学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EC是否有起振  主板有没有短路都需要注意

EC晶振1.6  南桥没有

网友:
XP460 南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开关信号有没有到EC,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桥

怎么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开关信号有没有到EC,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桥

万用表点那个信号按开关看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如果电感没短路,可以按时序图查问题出在哪里的啊。

网友:
换cpu,换ec,换bios,换屏,换,,,,,主板,实在不行换电脑吧,,,,,

网友:
查找信号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晶振1.6 南桥没有
补焊一下南桥晶振 或者换一个 还不行就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看少不少电压呢。。。。

网友:
南桥或者EC部分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