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的,刷此BIOS

楼主(2014-03-21):
测试机型
机型: HP-CQ32-105TX
板号:6050A2314301-MB-A03
配置:
CPU:Intel奔腾双核P6000
显卡芯片:216-0774009
原机故障:BIOS被刷坏,正常开机,关机后风扇狂转,指示灯长亮。后面刷了基地的BIOS都是点不亮,花30快买的BIOS都没有用。
刷此BIOS后故障解决。
据说此BIOS是 CQ32 DV3 DV4 G32 DM4通用的BIOS,没有验证过,兄弟们自己去试试。

CQ32 通用BIOS.zip

CQ32 EC BIOS.rar

网友:
好用请加分,验证基地的BIOS花了不少下载分。

网友:
坐等小白验证

大笨狼 -4 严禁灌水

网友:
G32 验证成功

大笨狼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也能解决?

网友A(2014-05-08):
太感谢了,基地下了几个BIOS都不亮,不过显卡,买了个新显卡还是不亮,很痛苦,差点就放弃了,刷了这个BIOS之后才露出会心的笑容,为什么基地里经常下到不行的BIOS?深受其害

网友:
DV3  有没有成功的

大笨狼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基地下了几个BIOS都不亮,不过显卡,买了个新显卡还是不亮,很痛苦,差点就放弃了,刷了这个BIOS ...

我修这台机子一共下载了十几个BIOS,基地的 ,不凡的,91的都下了一个遍,想说一句,人品也是关键

网友:
我的进水 无3v5vv换了3 5V待机有待机了 不开机  换了南桥 能开机了 但是开机后关机就会重启 不知能解决不

网友:
很好 果然解决问题 谢谢

大笨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个,关机了风扇还转换了纽扣电池好了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2014-08-10):
cq32  验证通过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灌水泥煤啊  我下载了BIOS用在了G32型号上 这都叫灌水?我还评分的泥煤看见?

网友(2014-10-04):
我修这个机器都郁闷死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好用

网友:
漂亮 爱死你了哦 !! 基地找壳N多个BIOS都不好使 ,都快放弃了 漂亮

网友(2017-08-16):
几天下载了8个还是关不了机 有些还不显示呢?看到楼主的BIOS下载试试看 行的话再评论。

网友:
楼主HP G32-301TX这型号刷上你的BIOS可以很快亮机器  也可以顺利关机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触摸板进入系统不能用 ,接USB外设也打不上驱动,在PE下测试也是有时候正常系统重新安装了也是一样,原来不能关机的BIOSUSB 是可以用得

网友:
刷个上去就搞定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