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4-03-21):
前几天有人拿过个服务器硬盘让给恢复系统,没技术  没软件  不敢接  能介绍几个好用的恢复软件么???

网友A:
之前上传的找不到了,重新上传一下吧!

太好了有破解版,我存在U盘里,大南山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服务器硬盘接口不同,需要转接卡。
而且,客户需要恢复系统,不是要重新做系统呀。
恢复数据是要看具体故障的。

网友:
管理员发的,不正是大南山嘛,破解版太好了,我下载用下,正版要89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上传的找不到了,重新上传一下吧!

呵呵  谢了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谢了  大侠!!!

客气了,当然数据恢复要看具体的故障,不过这个软件在我们家用的电脑里恢复资料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服务器里面我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
谢谢共享,我下载下来了,但是360 提示木马病毒?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
还是好好学习一下WINHEX吧,别的都是浮云

网友C:
  能恢复多少?  管用么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恢复多少?  管用么这种

呵呵,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管理员发的用不用注册啊  我下了好多  都让花钱买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超级硬盘恢复软件挺好用的,功能很强悍。

网友:
有的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
罗工的数据恢复视频教程中演示过几款数据恢复软件的实际使用效果,有两款软件恢复数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