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网卡接口针脚短路

楼主(2014-03-21):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问题描述:主板可能遭雷击过,进win7系统正常,网卡芯片能驱动,但是插网线,接口的2个灯不亮,电脑显示网线未连接。测量接口8个针脚的通断,8个针脚都是互通的,看旁边的网卡隔离芯片(SOT-6封装,上面字母C961J,百度一下这个字母,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测通断,1、3、4、6脚是通的。 手边没有同型号的隔离芯片可换。请问各位朋友,这个问题是隔离芯片坏掉还是板层间短路了?
附上点位图 P8H61-M LX3 PLUS

网友A:
跑线路 看短路的前级是那里 若到网卡芯片直接去掉芯片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 看短路的前级是那里 若到网卡芯片直接去掉芯片再测

朋友回复真快,刚才不小心按了enter键把帖子发出了,后面还有更详细的内容。帮忙看看

网友B:
为什么是1346.不是1236?网桥坏了直接搭过去,百兆1.2.3.6  千兆8根一起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一般就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ESD 拆了也没事,

网友:
直接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1346.不是1236?网桥坏了直接搭过去,百兆1.2.3.6  千兆8根一起

1 3 4 6是指网口隔离芯片的针脚序号,不是网卡接口的针脚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一般就加个独立的网卡

嗯,给客户加了个USB无线网卡,这个板只有PCI-E接口,而我的有线网卡是PCI的,貌似品牌的PCI-E接口的网卡比较贵。

网友:
网线接口8个针脚都是互通的,这能直接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ESD 拆了也没事,

拆了后要用焊锡把对应的针脚联通吗?另外,网卡接口8个针脚互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点位图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