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3-21):
贴片电容替换,大家都说大小相同就可以换,但是发现颜色有深有浅的,是不是颜色也要一样。有些颜色相差无几,很难看出来。。贴片电容替要看几个方面呢?

网友:
具体要看什么电路中的啊!一般晶振的谐振电容,还有数据线之间的耦合电容不要随便装一个上去,滤波电容一般同容量或者容量值稍大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耐压值,耐压值高的代替耐压值低的。

网友:
耐压值高的代替耐压值低的

网友:
要看电路具体应用位置。有些容量要求是不能差太远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主要找电路的应用位置

网友:
视用途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