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的声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4-03-21):
  昨天下班之前碰到一个相当吭爹的问题。那就是HP V3000系列的V3700的声卡驱动问题(这句话是否正确的表达了这台惠普的型号心里有点发虚,反正屏上面的边框标着presarioV3000,然后背面又写了V3700)

   装完系统没声音,用驱动软件打驱动提示不行,自然上官网,以为一切顺利,不就打个驱动吗?哪里知道,搜索V3700,不行,没有这个型号,搜V3000,不行,这时候真傻眼.进BIOS,V3500,驱动软件也显示V3500.于是在官网搜了半天,根本就没有V3500,光一句吭爹是不解恨的

后来百度到了解决方法,转载过来给各位遇到这个麻烦的同行共享

HP compaq presario V3500安装声卡驱动

先下载一个UAA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2501-33000/sp32646.exe
再下载声卡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4001-34500/sp34386.exe
声卡驱动安装要点:
1、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之前要首先安装”声卡UAA总线驱动程序”,
2、SP34386 如果驱动程序解压后自动安装出现安装失败的提示;
3、请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4、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6、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7、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一般为C:/swsetup/sp34386);
8、找到〔wis30B5a.inf〕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
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打开“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曾经手动关掉了。只要打开就行了。任务栏的声音就出来了

转载于新浪网友:春夏秋冬

网友:
后面的我也没有操作了,因为打了驱动重启一切都正常了。怕有的人下载不了,想上传的,可惜文件太大。算了吧

网友(2017-12-12):
楼主很细心,很负责人,收藏了,以后就知道怎么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