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V不触发

楼主(2014-03-21):
各位大侠,谁修过华硕M50V的本子啊,不触发,供电正常,待机正常,3V,5V都有,就是不触发,也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情况先刷BIOS呀

网友:
板号是多少。。。。很多华硕都没,只能依照差不多的来修

网友:
三招,BIOS 先南后北

网友:
按时序修,看SLP_S3 5出来了吗

网友:
不触发,先放电,再不行刷BIOS,再SB.........

网友A:
开关哪里有3V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哪里有3V电压吗?

开关那里有3V电压

网友:
BIOS刷了,不行

网友:
BIOS刷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