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管理总线,偏低也能点亮……联想G31T-LM

楼主(2014-03-21):
开始,一上电,自动触发跑d0 ,报警声一直叫……插内存也没有用,。拆出来测量,内存系统管理线,120_1.8V。119_ 3.3V 238_ 3.3V. 很明显120偏低了,
但不知道怎么了,拆出来之后,再上内存,又能点亮了。测了一下120 还是1.8V……我都不敢把它装回去,我怕又不稳定……
联想

网友:
兄弟不知道你发现一个问题没,现在新点的主板都已经看不懂了,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网友:
可能上拉电阻坏,也有可能是后级的原件拉低了。

网友:
你直接拉个3。3V呢,可能是相连的芯片接触不良,时钟或排阻

网友:
应该不稳定的,手上有个映泰P43 COMBO 一样的问题,断开其他支路也是拉低在1.8V,楼主修好说一下